s36c跑00

楼主(2009-09-25):
一台S36C跑00,电流上到0.54.  各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还是南北桥问题!求教!

网友:
CPU   内存  都换过了吗

网友:
都换了。不行

网友:
嘿嘿:建议你用手上的工具量下,CPU复位了没有,有没有复位电压,GOOD信号之类的出来了吗,时钟控制器发出频率了吗,维修的几个步骤,几大关键测试点,你都要去研究下吧,不行再来提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