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M700自动开关机

楼主(2009-09-25):
自用的TCL LM700液晶显示器,近来发生了自动开关机现象,检查了主控板和高压板,似乎没发现问题,是否按键问题?(故障现象为开机后会自动关机,然后会自动开机,开机一段时间后可正常好长时间)。外接12V电源变压器打开检查未发现有爆电容的现象,空载测量电压12V基本正常。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开关或者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
你查一下每个按键的电压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