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到检硬盘口就不动了

楼主(2009-09-25):
一个新红扬的845板,原来是00内存电压低,换内存供电管后,能亮,但是到检IDE口时就不动了,(detecting ide drives),我刷过BIOS也不行,,各位帮看下还有可能是那儿(裸板测的)

网友:
应该还是内存供电不好,查查供电正常了吗?

网友:
能进bios吗,能进的话外把外设关掉试试。

网友:
支持下2楼的,在换个内存供电管试试

网友:
硬盘拔了试试,看他能不能走到硬盘引导失败?能就换硬盘

网友:
首先先检测IDE接口的供电及复位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的话,有可能是南桥不良或虚焊,因为硬盘是受控于南桥的。

网友:
不能进BIOS,换过内存供电管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