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片铭瑄7300gt能进系统不能点亮显示器的维修实例

楼主(2009-09-25):
收到2片网吧送修的显卡。
上机测试,
第一片测试卡过2B,能进系统(能听到XP开机音乐),显示器不亮。
第二片挑板(在集成显卡的C61主板上能点亮,在别的主板上点不亮,但都能进系统。)
首先目测第一片如图的地方腐蚀严重,清除干净,跑线。把腐蚀坏铜箔用线连接起来搞定。

第二片故障比较特殊,一时没有思路,因为这种显卡GPU虚焊的多,所以上BGA台。
做过以后在C61主板上反而点不亮显示器了。但是接DVI口可以正常工作。
后来仔细检查发现如图地方4个电阻没了(多半是上BGA台弄掉了)。

挑板的原因估计是那几个电阻本来霉烂得严重,使得输出信号衰减厉害。
感觉飞线加装电阻太麻烦,给客户配了个DVI转VGA头算是交差了。

看到论坛里很多这样故障的显卡没解决的,这两例给大家个思路。

网友:
那飞线的地方因为被散热片覆盖了,就懒得做清洁处理了。
分析故障原因,应该都是老鼠做的贡献。就这点来说老鼠是我们的好帮手哈~!
真的有太多被老鼠尿弄出来的故障了~!呵呵~!

网友:
修显卡是要仔细观察的,很多都是线路被搞断,造成不显的故障

网友:
楼主修过的显卡  只能针对网吧客户

2手电脑公司 一般很在意外观的。。。。

网友:
我发现这种卡非常容易坏.一个是BGA锡球,还有显存,看来N卡也很不完善.

网友:
N卡好啊,A卡更麻烦,,有的驱动太麻烦了。。。。。。
维修起来觉得也还是N卡好一些。。。。。。

网友:
n  卡和a卡其实 都一样的
只是市面n卡多坏的也多修的也多
修习惯了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4楼
说得没错,针对二手商确实不能这么马虎交差,连换电容我们大多都用热风枪,并且尽量用一致的电容,这样外观很难看出来换过的。
一般我们是很注重维修工艺的。所以特意跟一贴说因为散热片覆盖而没有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