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救我的U盘? 提示无法格式化 raw 0字节

楼主(2009-09-25):
我有一个U盘...查看容量的时候为0字节.格式为:RAW 格式.格式化的时候提示无法格式化

我查看了一下.U盘的主控苡片型号:

去数码之家下载了相对应的量产工具后.提示:

谁能告诉我怎么样才能修好这个U盘?多谢

网友:
不要数据量产

网友:
把U盘拆开看看是不是上面提示的那芯片

网友:
不要管那个量产工具显示的是什么芯片,主要是要设置好“闪盘设置”这里面的内容,里面有很多技巧的,不懂的可以问我

网友:
三楼的。。。。可以教教我吗?   我的QQ:117920945

网友:
Flash ID为FFFFFF,证明你的Flash算坏或者是脱焊,进行补焊就可以了

网友:
下载该芯片厂商提供的专业烧录工具。只要非硬故障一般均可修复。

网友:
先用烧录工具低格 不行就补焊FLASH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