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77贴片三极管问题

楼主(2009-09-25):
液晶屏上有一个三极管贴片型上面印有K77T8 怎样用数字万用表判断好坏                       用哪种型号替换
请高手帮忙

网友:
板子上面只有一个吗?

网友:
我是从淘宝上买了个板子拆的这东西不好找还是找板子方便万一还有其他问题在找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