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T主板PCI-E插座用不了,插PCI-E显卡上去,跑码B1-B2-F5循环跑码

楼主(2009-09-25):
昂达A69T主板PCI-E插座用不了,插PCI-E显卡上去,跑码B1-B2-F5循环跑码,要是不插显卡,用主板本身集成的显卡就正常,估计是PCI-E插座坏了,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先用橡皮擦擦掉显卡的氧化层,然后检查、清洁一下槽内的触针。如果不行就测试PCI-E的供电是否正常,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供电场管有问题。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
桥空焊的多

网友:
先观察一下PCI-E显卡槽上的耦合电容有无破损
再打一下值。
这种板子桥也比较容易空焊~~

网友:
你的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查供电,打阻值,压桥,再不行就加焊,重植或换桥

网友:
通病   北桥

网友:
查查PCI-E电压和总线,另外集显在BIOS里禁用没有?

网友:
老问题了,做北桥吧。NV的桥很皮实的。不容易坏。

网友:
显卡
PCI E供电

网友:
北桥虚焊的多

网友:
先升级到最新版的BIOS试下,不行就换个显卡,有的主板兼容性不好有可能认A卡不认N卡,认N卡不认A卡,这都是经常遇到的

网友:
这不是NV的桥吧,ATI的690G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不行再测一下电压。电压正常就压压桥。。

网友:
换块显卡试试,如果不行,那就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已经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是显卡版本太高了,主板不能支持这块显卡,用7300的显卡换上去就正常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不见的就会解决问题。我遇到过,插某个显卡不亮,换个就好,但是过几天这个显卡也可能会点不亮。归根结底,还是桥空焊的问题。

网友:
不见的就会解决问题。我遇到过,插某个显卡不亮,换个就好,但是过几天这个显卡也可能会点不亮。归根结底,还是桥空焊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也许可以是桥吧,但是现在换了7300显卡后一直正常用到现在,等以后坏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