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中遇到的若干问题 求解

楼主(2009-09-25):
总体问题如下:
1 <花屏>例如某内存插入一845主板 开机画面花屏 求解
2 <黑屏>例如某内存插入一845主板 开机黑屏无反应 求解
3 <报警>例如某内存插入一845主板 开机报警 求解
4 <元件损坏>内存条下的电阻电容等 在外观看不出损坏的情况下 如何检查是否有损坏
5 <看不到属性>在BIOS和我的电脑属性中 均看不到内存容量 或在BIOS中能看到 我的电脑属性中看不到 但是在CPUZ中却能看到 求解

希望各位大虾和高手们不惜赐教啊~谢谢

网友:
另外 万一遇到电阻电容损坏的 RST检测不到 那怎么办呢

网友:
1-4均为颗粒坏所致.好好看看,论坛中贝贝的贴子,就明白了,修内存要什么样的工具了.

网友:
不见得吧 楼上的

网友:
居然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