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阻值0正常?

楼主(2009-09-25):
以前我在修一块富士康主板 测CPU上管DS阻值为0 换了管了有阻值 还是不行 问了一个修富士康的说有的管子DS为0是正常 我想麻烦那位大师解释下 要不然每次修板子 测DS阻值是0 都不知道是正常还是不正常了

网友:
测MOS管,你是在线测还是测元件?在线测是0,肯定是不对的,单独测元件,MOS管有静电影响,DS为0可能正常,试试短路D S G极放电,一般N-MOS  的DS电阻为 数字表红S-黑D=几十K, 红D-黑S=几K

网友:
拆出来是0肯定是坏的,在线测下管很小但不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