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挑线中间脚没有电压

楼主(2009-09-25):
主板COMS挑线中间脚没有电压该怎么查?

网友:
中间脚本来就没有电压的,要接上跳线才有电压的,

网友:
跳线也接上了,就是没有电压,可也能正常开机,跳到1跟2和2跟3都能开机,要是拿联想品牌机的小电源,无能跳哪个脚都不能开机,其它电源可以开机,对比了一下电源,发现联想品牌机的小电源插头没有白色的一根线子,不解是怎么回事?

网友:
CMOS跳线帽 一个是3.3V  一个是进SB 一个是 地线   一般没有3.3是CMOS电池没电了  换一个就好了
要不就是电池到3.3该教有问题了 可以加电  一般跳翻了是关不了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