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换了颗粒之后为何内存不亮

楼主(2009-09-25):
我今天将一个好条内存颗粒全换到另一个坏条的板上,结果亮不了,我把SPD也换了,还是不亮,我想请问一下,一般这种情况下,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
我也想知到

网友:
虚焊或短路

网友(2009-10-26):
你的引脚上的残留没有清洗干净 颗粒背面也要清洗干净哦 然后颗粒和焊盘之间有空隙也不行

网友:
内存颗粒的更换是要高深的焊功。那么多颗粒,很难判断是哪一颗焊得不好。所以范围太大,不好下手。

网友:
焊接出问题多,或许温度过高烧芯片了,试着量下各数据线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没焊好。或者板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