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使用率一直100%

楼主(2009-09-25):
确定是主板问题 其他任何东西都换过了 包括系统 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帮我分析一下哦!进程SYSTEM占用99%!

网友:
还真没见过,不知你说的换过系统是怎么换的,重装?GHOST?个人认为有点中毒症状.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 重装系统了 GHOST 的 也不是病毒问题

网友:
肯定是系统问题  你要全盘格式化    主板出现这种问题  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是原先的备份GHOST吧,如果电脑中毒,看拟还原GHOST,殊不知,你的启动任务中有D: E:等盘的软件运行,病毒马上进入进程,建议有条件换硬盘一试,就知是系统还是其他,主板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我遇到过是散热不好引起的···

网友:
确定不是系统问题 这种情况我上次遇到过一次 不过没有解决!客户拿来就一块主板 他在家就是这个问题  在我这里还是这个问题 确定是主板硬件问题!或者BIOS  我硬盘式新的 就一个系统什么都没有!希捷250G 用它测主板 就没上过网!用在其他主板上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不要再说系统 病毒之类的问题了  另外散热也没有问题!

网友:
供电 不好吧

网友:
我的做法是,清BIOS 把硬分区,安装系统,不要用GHOST

网友:
想不通这也和硬件有关啊!

网友:
查看系统日志,有时网卡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 一般是系统的问题  也有CPU的问题  硬盘的概率不大  你要是确定是主板 耍一下BIOS

网友:
我的一块945主板也有system占用cpu%99的问题。一直修不好。

网友:
CPU座虚焊,仔细清洁U座并压U试试

网友:
启动后你进BIOS下看看CPU的温度是否正常。。。。另外要考虑的就是内存供电了。。

网友:
BIOS已经刷了  没有解决问题 另外声卡确定坏了  直接拆了 还是没解决问题  还有 1117输出2.8  输入 5V确定是主板硬件问题  我以前都遇到过 没有修好了  但是1117输出 对地 300欧左右 是正常的 但是输出电压有点低了  还有南桥很烫  但是我遇到INTER915  好的南桥也很烫 不知道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