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怎么代换

楼主(2009-09-25):
I@R409A的mos管用什么型号的mos管代换,还有4362的mos管用什么代替,因为没有这个机子的主板 所以找不到一样的mos管换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主板,原理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它内部原力一样吗?我就怕电流会不一样不行。

网友:
只要电路的原理相同,就可以用其它型号的MOS管代换,因为他们的对电压电流及放大倍数都相同,如果有相同多相,怕造成放大倍数不一样,相同电路用相同MOS管全部换掉,不过浪费了

网友:
客户不修了 谢谢大家的

网友:
P沟代P沟的,N沟代N沟的,注意耐压要一样,一般的MOS管都有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