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的电芯是几V的?(有图)

楼主(2009-09-25):
今天折了一个放了很久的acer MS2132的电池,分别测了8个电芯的电压,有4个有3.5V;2个有0.3V(我用一个手机万能充电器充电后,现在有3.6V了);另外2个0V(万能充已经充不进电了),下面有图,请问各位大哥,单个电芯正常电压是几V?还有容量是多少?有什么方法可能激活那两上0V的电池?谢谢!

网友:
锂电芯一般不都是3.6V吗。

网友:
0V 的 重新分容以后才可已使用。你的有电池分容器才可已激活电芯。3.6V 证明电池还可以冲放电。

网友:
一般充满电后是4.2V  3.6V是亏电的状态。

网友:
我想应该是4。2V才对,我那个万能充最高输出只有3。6V左右,等我买来可调电源后再充试试

网友:
楼主打算拿来干什么用呢?说说用途,我手上有两个笔记本电池,想不到拿来干嘛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回本本里呀,就差两个了

网友:
电池不一样的最好不要混用,这样很容易坏的。

网友:
电池 不是充好电就能用 的,3.6V的确是亏电了,充好后是4.2V。再有你的笔记本电池需要解锁的,要不上去的时候还是会不好用的

网友:
用万用表 查一下……

网友:
哇。。。  不用吧  修电池很费神 价格也不贵  换个就是咯

网友:
电池 不是充好电就能用 的,3.6V的确是亏电了,充好后是4.2V。再有你的笔记本电池需要解锁的,要不上去的时候还是会不好用的
引用 网友B:
[/quot一真很想知道本本电池如何解锁,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