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桥的供电问题

楼主(2009-09-25):
本人菜鸟,刚学维修。现在不知道南桥一般几组供电,还是各桥都不一样的。望高手指点下。另外,有块板CPU供电管烧了,换了后,开机没过内存,关机后重插内存,CPU不过。发现管子又烧了。不知什么问题。另外,我想问下上下管在板测量时,蜂鸣档,红接下管D极,黑接S,显示在10左右,蜂鸣,正常吗?

网友:
现在板的构造都不一样,一般的有3V 1.8V 1.5V 1.25V  CPU那边的管子坏了个最好是把一组全换掉,要不容易烧掉。还有就是说10左右那是不正常的,要在30以上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