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硬盘检测不到

楼主(2009-09-25):
一快MIS 865PE的主板,。串口硬盘检测不到,量了一下阻值。发现有阻值。但2个串口的阻值是一样的,难道换了阻值也刚刚好?????看到后面的线直接进了南桥。。。真的是南桥有问题吗 ??????????

网友:
有没有其它的什么问题吗,如果其它的一切都正常的话,就用不管他了,去买个IDE的PCI插卡就行了,没有那么麻烦,也不贵

网友:
865的SATA一般默认是不开的你要到BIOS里开启该选项 就会检测到了

网友:
就是SATA硬盘检测不到,IDE的都检测到了吗,还是COMS里你没设置好呀

网友:
应该是BIOS的设置问题吧

网友:
先确定硬盘是不是有问题,一步一步查

网友:
你的电脑是不是刚刚出现的这个问题吗   一般就是bios的问题 还有就是你把你的硬盘插个跳线看看

网友:
能点亮一般南桥坏的几率很小, 你看看与其相连的排阻电阻 看看,周围的

网友:
V星865主板默认SATA是关呀

网友(2010-03-05):
有些865主板sata口是假的。

网友:
在BIOS里面把SATA开就好了呀

网友:
也有可能是新硬盘要跳线,之前有遇到过

网友:
如果bios里面开了 再认不出来 那 就要换南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