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摸实时晶震不工作 映泰tf570 sli 的主板,AMD构架

楼主(2009-09-25):
我手头有一块 映泰tf570 sli 的主板,AMD构架的,在板上没有找到时钟芯片,送来时是不开机,后来换了几个小MOS管后能开机了,现在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开机时不用手放在桥旁边的圆柱的实时晶震上是开不了机的,但也不会死机,处于暂停状态,当你用手压着晶震时它就开了,一直用手压着能正常使用,当手离开还能使用5 秒左右,这时也不会死机,但键盘什么都用不了,再用手压着晶震最多3秒主板又正常工作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
吧晶震和电容换了

网友:
晶震换过了,没换以前根本就不触发。换哪个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晶振两脚分别相连的2个帖片电容,用表打下就知道。

网友:
晶振边上的谐振电容

网友:
谐振电容应和原来的参数尽量一致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加又加了一个晶震上去,现在是两个,居然能开机正常使用了。我也奇怪了。

网友:
牛逼人 啊 直接换晶振啊

网友:
你这个换晶振 和晶振相连的电容  如果还不好使  一般是桥虚焊或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