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 加点不显示 诊断卡有显示

楼主(2009-09-25):
一台旭日125  INTEL 910ML 芯片组的, 拿到手是严重短路,用稳压电源一试上去就是 5A多,
大概都量了下各路负载输出都没有短路的,(也许是量的不仔细),  我采用了去掉磁芯电感的方式,断路试机,去掉了 3.3 等 3路的 储能电感,
这前后也忘了通电了几次, 在去掉电感凉板子的时候,我就手量了下 CPU供电 的场管,发现好像不正常,量供电端对地基本算短路了,但供电端是直接通
隔离短路的 开关场管,在开始我就去掉了这个隔离场管,那时候量的时候对地还有将近1K阻值。 搞的直郁闷,心想八成被我通电的时候不小心干穿了,要是开始
就是这样,我就不会去去电感了,  一量上管穿了, 用的是 TO0252封装的,不是常用的 8脚的管子, 找了一个 台机的 70T03  换上, 再量供电端,阻值上升的很高了,  干脆把那 几路电感装上吧, 估计自身和 负载没有击穿的,
干活的时候事也多,干的有些毛糙,我一口气把 3个电感都装上了,  这个时候问题出来了, 拿起来班子的时候 发现下面有一个 贴片电感! 个头比较大的那种,我把刚刚 加温过的地方全部仔细的检查了一遍 没有发现 有掉落零件的焊盘,把全班子都看了一遍,也没有发现 就算是有没有装零件的焊盘,也放不下这个个头的贴片电感,  装上假负载 试了下, 不短路,有供电,但掉电, 好像这个机器就这样, 装上内存 和 散热片, 开机,插上诊断卡, 外接显示器  开机不亮,我换上机子的液晶屏, 开了几次,有两次 有图像, 显示开机画面,但不动了,  再开 就再没有亮过了,
看诊断卡, 代码有时是 49  有时是 09  有时 跳完49 跳 88  要么跳 FF  ,
我一直感觉 像是在维修中 被我二次 损坏造成的, 非常不爽,      不来请教下高手, 不痛快。
请指点下

网友:
电感没问题最好不要吹,磁芯很容易裂的。

网友:
cpu供电没搞好吧?再仔细检查看看

网友:
推荐楼主选择联想的Y450A-TSI H,显卡GT 240M,内存DDR3,都很牛X,国内目前来说没有对手。5000多一点

网友:
修坏了!好多都是维修搞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