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主板北桥供电1.55正常吗?

楼主(2009-09-25):
昂达NF4主板,诊断卡显示44,不走字.北桥供电是由9202控制,电感电压是1.55,
不知道是桥坏还是电压不正常,手上没有好的9202

另外:83627EHG可以用83627HG代换吗?

谢谢!

网友:
1.55V电压正常,但是83627EHG不可以用83627HG代换

网友:
可能桥虚焊,加焊桥。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两种昂达AMD主板,记得桥供电是1.2V,不清楚你那个1.55V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1。2t和1。5都是正常的。
这种板桥虚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