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参考一下示波器的选购

楼主(2009-09-25):
我最近考虑想买一台示波器
我考虑想买一台   日立的 V1565

还有一台   岩崎ss7610

请懂的朋友帮忙参考一下。 提点建议。

网友:
岩崎ss7610不可卖,V1565还行,注意出厂时间.

网友:
选什么时候的出厂时间了  。出什么价格比较合适呢

网友:
我用的就是洋垃圾ss7610,除了自动档位不怎么好用其它还好,在广州这边杀杀价1k可以到手,1565大概要1k5左右

网友:
7610有一个特点,就是电脑板上的电池容易漏液。

网友:
1565 在2K  是不是要的就比较多了。 想要以台成色好点的 是不是价格就高了。  有朋友做仪器的话 帮我介绍一下

网友:
1565九成的现也就1500,2000是不用的,TDS220也就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