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本本的技巧

楼主(2009-09-25):
高手们拆本本时,是不是那个屏轴最不好弄啊!!
跟底座的螺丝很容易断,连胶底一起拉起来,本身屏又有一定的重量,加上还要反复翻盖。

网友:
我一般会把屏拆掉,这样屏轴那里就不容易裂了

网友:
不会吧。。有一些机器有这个毛病罢 了。。太多还是很好的
   拆机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拆的时候注意点就好了 尽量把力度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