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修还是不修

楼主(2009-09-25):
今天接到一台DV2000(945   ICH7   GO7200),是一熟人介绍的
      故障现象:黑屏
      电流:1.15A-1.20A

         我想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现在头疼是修  还是不修     因为客户本身比较喜欢用这个机器玩游戏   在保内已经坏了一次板了   现在过保了    去服务站 修的话是900    换板子4000多(真*脏话*黑)              我们这是小城市   全市都没BGA   搞的话只能发到武汉了     兄弟们   说  修不修呢

网友:
可以先外接显示器.看是否有显示.如果有显示.加焊高压条或者插下屏线就基本可以搞定的了......

只要能挣RMB都可以修的....

网友:
主要是怕返修    是熟人

网友:
看了很多 帖子  基本  确定显卡  .........

网友:
自己弄个土炮轰它,修好收钱,收不好不收钱,当试验品

网友:
修。。把风扇改成常转。。再说了。。马上到冬天了。。返修的情况比热天会少一半的。。。最少三个月肯定会过去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不然老板就不会头痛啦。。其实你们可以买一个大功率的风枪就好啦。。习惯也蛮好有的。。成功率也不错

网友:
做显卡满 要不返修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