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报0190错误

楼主(2009-09-25):
机型:IBM X60
故障:适配器可开机,但是报0190错误
维修思路:用适配器开机正常显示,说明南北桥等工作正常,报0190错,只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出了问题。
维修过程:
根据网上的资料分析说,-EXTPWR信号是一个脉冲信号,而不是T4系列的高低电平。因此进入误区!
接入20V供电,发现M态电压全无,实测M1-ON,M2-ON没有发出来。VIN20,电压正常,触发之后各个芯片正常输出电压。则故障锁定在适配器检测电路。因为-EXTPWR-PMH没有发到PMH6故被认为是电池供电状态。

实测Q50,2脚电压3.2V,2脚电压0V,1脚电压3.2V。

追查-EXTPWR信号产生电路,
冲放电芯片MAX8724,11脚输出ACOK,产生-EXTPWR。实测电压为3.3V。
分析ACOK输出的条件,必须检查到适配器供电的存在,1 脚DCIN.

D292脚有19V电压,然DCIN脚却无电压,怀疑电阻坏,可实测阻止正常,飞线连接C670。DCIN电压实测到位,可此时还是不出ACON。
MAX8724还需要一个检查信号,即第10脚的ACIN。

计算电压为
U=19*R278/R278+R288=2.2V
实测MAX8724,第10脚,ACIN电压为0V。追查R278和R288,结果R288由100K变成了3M,更换100K电阻之后。ACOK输出正常,M1-ON,-M2-ON输出正常。
维修完毕,故障是进水的
                      经过我老师小贝花的指导下,成功修复此机器,不敢怠慢,连忙将案例写出以供大家分享。如有不足之处谢谢大家指出。

                                                                                                    维修小混混
                                                                                                    2009—09—2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本来就高深,加上语言可能有差错,不敢细看。

网友:
不错啊 很有实力

网友:
看不懂呀,好深呀

网友:
纠结接力

网友:
图上是显示R278和R286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意思,看错了!!!

网友:
LZ    很强悍啊

网友:
不错 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顶顶
我上次修个是刷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