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9-09-25):
一个杂牌845全集成主板,能正常点亮,进BIOS都可以,就是装系统的ghost完重起就出错,,说明一下,内存、CPU、硬盘、电源、数据线全是好的

网友:
重启错误提示是什么啊?

网友:
工具检测内存,硬盘了没有?更换系统盘安装了没有,用直接安装版的,不用ghost试过了没有?换个硬盘数据线了没有?这些工作都做了没有?IDE接口第1脚有复位没有,数据脚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且相等呢?

网友:
呵呵!遇到过很多了 。你量下内存电压是布是偏低了?

网友:
慢装版的也一样,,内存的电压1脚1.25、184脚2.5,92脚3.3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跟硬盘没关系的,我把CPU、硬盘、内存挂别的主板上都是OK的

网友:
主板雷有没有劈到过呀,我碰到过网卡短路,装不进系统,还有就是主板电容有爆浆的也有可能装不进系统

网友:
我也试过和你一样的问题,一进系统就蓝屏,后来更换了网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我拆掉网卡还是一样。。电容全OK没有爆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