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楼主(2009-09-25):
请教各位一般CRT显示器爆了那个450V那个大电容,还会有什么问题、、我把大电容换了还是开不了机、、、量到那个电源管要正常、、就是那个变压器没有13V.72V.50V.6.3V13V没有电压下来,请问还会很什么零件坏、、小弟只是刚刚接触CRT的显示器很多东西不懂、、谢谢、、

网友:
电源开关管D极电压300V吗,正常的话,G极无电压,就不工作,所以查G极,还有S极取样电阻,还有电源管理芯片都要查啊

网友:
晕,你至少要知道还有什么东东坏了

网友:
你是什么显示器,主电源是什么电路??
3842???

网友:
能把 大电容炸坏 ,一般都是380V电压进来的!
查:
1.整流桥
2.电源IC
  还有相关保护电路,新手慢慢学就会了!

网友:
没有3842的,只有DP104那个开关管,不过我手头上只有G8656那个管子,请问能代换吗?谢谢各位师傅指点指点、、小弟只是修主板和液晶所以CRT正在学习中、、、

网友:
DP104,这是SAMSUNG 常用的电源模块,
5S0765和DP104、DP704等直接代换 ,但不能与DP904代换。

网友(2009-11-22):
CRT的电源部分和液晶的电源部分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变压器后级没有电压输出。一般主要查开关管和电源IC。

网友:
前面的部分要通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