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15液晶(SCUO)一开机就闲一下,灯一直绿亮。6。7 ...
一杂牌15液晶(SCUO)一开机就闲一下,灯一直绿亮。6。7秒之后就变红灯了。

楼主(2009-09-25):
一杂牌15液晶(SCUO)一开机就闪一下,灯一直绿亮。6。7秒之后就变红灯了。不知道是保护了还是
怎么请高手指教了。。。。迷糊啊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条问题啊?杂牌液晶高压条和驱动板很好配!换一下试试。

网友:
你可以先看电容是否股了呢?因为有的时候电容股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看各个电压是否正常啊?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板虚焊造成的,把高压板块子全焊一下,

网友:
高压 或 灯管 一个一9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