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104可以用G5643D代换

楼主(2009-09-25):
请问DP104可以用G5643D代换吗?因为我手头上就只有这个管子、、、

网友:
补充写错啦!是G8656D这个管子,不是G5643D这个管子

网友:
感觉脚位功能是一样的,应该可以代的,五脚的,还有DP704,DP904C  今天我这有一台,行管坏的,呵呵。就是用的G5634D,我也查了参数的,可以代的。

网友:
相差十万八千里. 竟然有人说能代.

网友(2010-04-16):
不可以啊
。。。

网友:
不可以代。DP系列 1DRAIN 2GND  3VCC 4FB 5 SYNC  而5643D  1DRAIN  2SOURCE  3GND  4VCC 5OCP/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