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程器

楼主(2009-09-25):
这是我按基地的友情链接买的

网友:
奥龙编程器,呵呵,我第一次就是买这种编程器了,版本比这个早一代。。。。。。实际维修用不到几次就问题来了呢。后来只能用来刷内存SPD,倒是挺好用的。

网友:
多少米 好用吧 俺也想买个

网友:
180淘宝有卖的

网友:
奥龙编程器,呵呵,我第一次就是买这种编程器了,版本比这个早一代。。。。。。实际维修用不到几次就问题来了呢。后来只能用来刷内存SPD,倒是挺好用的。
引用 网友A:

那我不用买了,用几次啊?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用了几次就坏了,后来发回去保修还要加50换了一块

网友:
这个玩玩是可以的,真正要用还是要投资西尔特580U,虽然它也不算完美,但在国产的里,它是最好的。有钱可以买ALL100。

网友:
我也有个 说实话 不是很好用!

网友:
我只是买来玩玩,这么久了还试过能不能用哟

网友:
我也一直在用这种业余编程器。我的是最原始的版本,就是没有plcc32插座那种,4mbit的bios读取和写入都是超慢的。唯一的好处就是便宜,真的很便宜。而且我的没有坏过。虽然简陋,质量还不错。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还挺好用的,什么bios都能刷。花费不到3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楼上,你很牛,不知是真是假?我是没本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该不会是用主板的双bios改吧?

网友:
就是楼主图上的编程器。3片4015,2片4503,1片4014,1片4069。组成的电路。这种编程器对电源电压很敏感,我自己从新设计了电源电路,编什么bios都行

网友:
这种编程器对电源电压很敏感,我自己从新设计了电源电路,编什么bios都行
--------------------------------------------------
粗略看了你提供的电路图(没花时间仔细看),没看到电源的独特设计之处,能解释下吗?

网友:
选择跳线,可输出3种电压。5.5V,4.9V,4.3V。

网友(2009-10-27):
成本30块钱做不下来吧.PCB打样费用都要300-400

网友:
这种编程器的拨动开关很容易坏的,可能的话就换上进口的拨动开关。我也有一个。

网友:
自己从新设计布线,很简陋,别笑话

网友(2009-12-09):
李暗暗 同学很强大啊----MCU 能刷吗和flash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