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天行6600 256MPCI-E显卡缺少绿色

楼主(2009-09-25):
七彩虹天行6600 256MPCI-E显卡缺少绿色,请问各位维修思路?
显卡

网友:
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红74欧。绿65欧。蓝74欧

网友:
核心损坏
考虑飞线或dvi 改vga 头

网友:
查G线路的电姐,电容,缺绿就是发紫。。
贴片电容或GPU

网友:
碰到过两个偏色的显卡,都是核心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阻力值都一样.进芯片了.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