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717图象变绿了,,,

楼主(2009-09-25):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机器,,,,,Sony F717,,,,,,,,鼓掌表现为图像变绿,,,,,,,,,,先别说故障,,想说说这个机器,,,,这个机器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上市,,,,那时我恨不得和老板预支五个月的工资,,,,,,,将它买回来,,,,,,**,,,,太漂亮啦,,,,,外观性能质量成像效果咱都不说了,,,,就是听说,,,,用一片软盘里面的盘片,,,挡在镜头前面,,,,夏天的时候姑娘穿的衣服薄一点的,,就可以透过去,,,,,哇哇哇,,,,,,透视啊,,,,,能透视的相机啊,,,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啊(据后来有客人拿来修的时候测试过,,,,以上所说的透视完全是吹牛,,,哈哈),,,,,当时我自己有一台柯达的6490,,,,,真想扔了,,,搞我起码有三个月都不拍照,,,,,没感觉了啊,,,,脑子里全是F717,,,,,做梦都梦到买回来了,,,哈哈哈,,,,,,,,

好啦,,,说说如何修理该机器图像变绿啦....首先检查了LCD部份,,,,,,,,没有发现虚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正常,,,(这时候咱不能判断是LCD坏了,,),,,,再检查驱动芯片无异常,,,,,,,,,,,,,测量LCD供电电压正常,,,,,,,,,,CPU供电电压正常....电源管理输出2.5,,,1.8...3.3均无异常,,,,,,于是拆下电源板进一步检查,,,,,,,,当拆下电源与镜头的连接排线时发现两根排线的其中一根有几个脚氧化了,,,哈哈哈,,故障点找到啦,,,问题就好办啦,,,,,,,,,,,用胶檫檫干净后装机一切正常,,,,,,,,,,,,,

故障分析,...该机器的CCD连镜头一起的,,,氧化了的排线正好是CCD连接到主板的,,,,,由于不是完全开路,,,所以图象还有,,,但就是成像不正常了,,,,哈哈,,,数码相机不难修吧,,,,希望大家多动手,,,多动脑,,,,只要胆大...心细,,,脸皮厚,,,,再大的问题,,在你手上也是小问题啦,,,

谢谢观赏/.////

网友:
我才没发多久的贴子就沉了,,,,在最新发表那里就看不到了,,,,把我压沉的,,,都是笔记本的发贴,,,气死我了,,,笔记本这么多人有问题啊????

网友(2010-01-05):
查一下屏线

合成科技 -2 看来你标题都没看

网友:
再不行,就是接口,或显卡坏

合成科技 -4 再来就翻倍扣分

网友(2010-02-23):
这机器大排线有点烦人

网友:
原来是这样,我有一台索尼T30相机拍照片红,正好学者修一下

网友:
变色一般都先换CCD吧,这样快

网友:
如果不是CCD问题呢?

网友:
正好我有一个SONY F717..

网友:
还好,没坏,呵呵

网友(2010-03-25):
为什么会氧化了呢?

网友:
看来真的不难修,我也要开始接修数码相机了。谢谢合成给我的信心。

网友:
氧化物用什么清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