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FL50 跑 F3 ,08 问题

楼主(2009-09-25):
宏基 FL50 板号 LA-2761P
看到雨夜十三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highlight=efl50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板子 ,是网卡短路 去掉后 2625发烫 换2R2电阻后3V5V起来了
开机跑完,跑第二遍时跑F3,08  换了南北桥 还是一样 问宏基售后说是外设有问题 换了PC卡 网卡
故障还是原样  前几天也修了一快  也是同样 问题 一直没修好过
我怎么没那样的运气 好几块都栽到手里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贴子上面不是说将网卡放上去就好了吗?试试吧.这个Bios有点牛B.要检测外所有的外设后,机器才会通过检测.

网友:
同意楼上,是有那养的BIOS“爱管闲事”

网友:
我也有这个牌子的本本,情况差不多,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这个简单,装上网卡就好了,我遇到过的.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  我换过PC卡芯片 ,网卡芯片  还是一样

网友:
查一下网卡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