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1404电源芯片的工作时序详解

楼主(2009-09-25):
以下是本人对SC1404电源芯片的工作时序的整理,只要按照时序一步一步地测量各脚的电压和信号,对于笔记本电脑“无待机电流”和“不能关机”这两个故障的维修就会迎刃而解!以下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如有错漏之处,还请高手们指教!指教!

1:适配器或者电池的电压经过转换和稳压后输入到芯片的22脚(为芯片提供工作电压)和3V_AUX    /      5V_AUX产生电路的上管。

2:芯片接收到工作电压后,经过内部的稳压器产生5VL电压从21脚输出并经过二极管稳压分别输入到芯片的18脚和15脚(为芯片内部的驱动控制器提供工作电压);另外5VL还输入到7脚和28脚作为5V_AUX和3V_AUX产生电路的驱动信号。

3:芯片接收到以上的工作条件后分别从16、19脚和24、27脚输出驱动信号,驱动两组上下管产生3_AUX和5V_AUX两组待机电压输入到开机芯片和南桥为开机作准备。

4:笔记本电脑开机后,当再次按下开机键时会产生一个关机信号输入到芯片的23脚,当芯片接收到这个关机信号后就会使芯片停止工作而达到关机的目的。

附上SC1404芯片的应用实例图和PDF资料,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得更加透彻!

网友:
这个IC跟MAX1631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图片看不清呀?重发个图吧,是否原创?原创的话给你加威望。

网友:
SC1404神舟上用得多!2楼说与MAX1631原理一样!确实 连脚位也一样!但你千万别用 MAX1631来代换!

网友:
如果关不了机  是不是从23脚开始查啊

网友:
回3#:绝对是原创的!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在中国主板维修基地所发表的文章绝对是本人所原创的!如果发现不是原创,请版主撤销我的ID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