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这种事情后怎么做

楼主(2009-09-25):
植珠都听说过也都做过  ,做久了就自然了,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今天就遇到了一种芯片没有网  最后只有一个一个地夹上去,做了三个小时,把眼都看花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样 的问题吗      不可能每个型号的网都具备    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听说过有种网是万能的吗。。只不过也有点麻烦。。但总比一个一个来的好。。
   说实话我习惯一个一个推。。。嘎嘎。。~~

网友:
是有万能网   不过只能用上一部分    其余的要一个一个的搞

网友:
没买钢网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个锡球用镊子植球,那时植完一个桥眼都花了,不过熟练以后就很快了,量大的话很是买些钢网吧,毕竟也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2009-11-26):
遇到这种情况网上定个专用的钢网。要不只有一个个摆。可要命了

网友:
我订了一套 二三十张钢网,如果没有专用的就在里面找个差不多的先搞上大部分,其余的就没多少了。  一系列的珠排列都差不多

网友:
我也是一个个锡球用镊子植球,想辦法定个专用的钢网吧。

网友:
这活我干过,有次我在里边植株,弄得头晕晕的,都快吐了,他们叫我拿电源,我没理他们,还没完没了的喊,我急了,到了电源那一下子就找到了,然后回去继续植株,等都弄完了,突然发现左手流血了,而且血都干了,我特纳闷,这怎么回事,后来知道了,电源的柜台那边上有两个刀片,我手让刀片给划了。。。。。。

网友(2010-01-14):
楼上的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