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15MJCKN/XSF

楼主(2009-09-25):
一三星LS15MJCKN/XSF液晶显示器,不插信号线屏可以亮,可一接信号线就黑屏,以前有过用了一下跳出信号线被拔出,可拔一下电源线再插回去又好啦!!
请问哪位大哥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换个MUC试试吧。。。。。。。

网友:
好多是MCU的问题

网友:
折开了弄了一下,现在接上信号线不黑屏了,可又弹出一个非最佳模式1024X768 60HZ,可电脑显示属性明明是这个设置呀!!!!!!!!
请指教,谢谢!!!!!!!!!!!

网友:
换MCU吧   你又不信   哎

网友:
三星的经典故障,换一个写好程序的NT68F63L就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啦,看来只有明天拿去别人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