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开机约半小时后,LCD上出现竖条后掉电的问题

楼主(2009-09-25):
一台IBM R50E的本本,开机约半小时后,LCD上出现竖条后掉电到0。00A,风扇已改成长转,无明显温度过高现象
掉电

网友:
这个的话应该是显卡故鄣啦。。
没有独立显卡的话就可以看看北桥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外接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是的话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北桥空焊了吧

网友:
先外接试试,不行就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的!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把显卡上台子上热热

网友:
如果共享内存的话 先排除内存问题 不行搞显卡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