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000怪问题

楼主(2009-09-25):
型号:ASUS M2000
故障现象:电脑用段时间,硬盘里面就开始响或蓝屏或死机

初步分析:硬盘响,肯定硬盘坏,更换一新的,装系统时出现蓝屏现象,或提示硬盘出错。最后先在台机上把系统烤进去,装好系统后。烤机一个多小时,没问题,客户提走。晚上客户打来电话,说回去没用多久开始蓝屏,后来系统坏了,于是叫他有空把电脑拿过来。第二天他提电脑过来,老板把系统恢复好,烤机,后来还是会偶尔会出现一次蓝屏。后来我MHDD硬盘,发现硬盘有很多坏道,感叹号,但硬盘不响了。换全新硬盘,没用多久,故障现象一样,硬盘又出现坏道。感叹号。
最后只有怀疑主板,测硬盘主供电,开始有5。14V,但几分钟后,电压就会慢慢降低,换5。14V供电上的电容三极管,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改风扇常转,故障现象一样,接下来不知所措了,难道换南桥吗。

请大家帮忙指教

网友:
边边的电容变质了吧

网友:
你看一下5B有没有变低

网友:
不知你的硬盘电压会降到多少?其它地方的5V电压有没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