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9550检测 MDA0 0 1,为什么换了U33还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2009-09-25):
A卡ASUS9550测试结果,其它都解决,只差一个问题
,结果如下
RV350/M10 (0x4150) detected.
256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Fill                                                : PASS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3
  1280 x 1024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3  ] RW column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4
  1280 x 1024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4  ] RW page (GUI)                                       : PASS
[5  ] RW channel (GUI)                                    : PASS
[6  ] Data mask                                           : FAIL
    Error ID G0VB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7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PASS
[8  ] Macro + Micro4x4 tiling write                       : PASS
[9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这块卡是不是U33坏了?我换了三次,怎么检测还是同样的结果,小花

网友:
报错位在u29上排阻或 u29损坏
核心也有可能

u33  上所在的bit位是:a08-a15   a24-a31

网友:
MDA0 0 1 好像是U29吧,你换一下U29试下

网友:
显存的定位好像不对,我觉得应是U30或U34中其中一个,但不排除GPU开焊,具体的定位方法:先摘除连于U30或U34的排阻其中一个排阻,然后再用R3MEMID测一下,测后的结果可能要增加四个错误位,(应在A00---A15之间,)你就会确定具体是哪颗有问题了.

网友:
U29数据位损坏 DQ0-DQ1

网友:
换U29.修了N多了.

网友:
这显卡是怎么定位的?有规律吗?

网友:
我郁闷呀,U29换了两次了,故障一点也没变化,还是小花,failing bit : MDA0 0 1错误

网友:
我郁闷呀,U29换了两次了,故障一点也没变化,还是小花,failing bit : MDA0 0 1错误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U29那颗我换后,还是同样的故障现象,我又换一颗,还是一样,现在U34我也换过了,还是。。。。

网友:
我郁闷呀,U29换了两次了,故障一点也没变化,还是小花,failing bit : MDA0 0 1错误
引用 网友A:

“10# 新诚达

U29那颗我换后,还是同样的故障现象,我又换一颗,还是一样,现在U34我也换过了,还是。。。。”

你怎么没有把8颗全换了  ?
报错未必就是显存坏,检测u29排阻,和gpu右下角!》》

网友:
拿掉U29旁的排阻,打一下排阻两端的阻值,看一端阻不正常,就是哪一端的问题。

网友:
哥,测一下你就死换显存的话,这片卡我想你怎么换多换不好的。像这种显存旁边有排阻的好修的很。这些排阻连的多是数据,地址线。打下他们的对地阻值,如果有明显偏差的可以先取下可疑排阻,再量阻值是否正常,就可以判断是显存还是排阻问题,万用表和测试软件相结合。修这种卡西快。

网友(2009-12-26):
我加焊显存修复一块,还有一块加还是老样子,明天用软件测试下,可能要换显存了哦

网友:
我加焊显存修复一块,还有一块加还是老样子,明天用软件测试下,可能要换显存了哦
引用 网友C:

你和LZ是同一个人?如果有新问题欢迎开新贴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