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筒怎样加焊940CPU 座

楼主(2009-09-26):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AM2接口主板   CPU槽接触不良
怎样用风筒加焊CPU槽   请高手指教   谢谢啦

网友:
风筒肯定不行,一吹就坏了。

网友:
嘿嘿!没有经验的用风枪成功率很低!注意温度不能太高啊!280度吹30分钟

网友:
看到锡化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
但我怕把槽子吹融化了   槽子是塑料的啊

网友:
200多度,吹吧,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