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的主板插显卡跳05

楼主(2009-09-26):
杂牌865的主板没插显卡的时候,跳码正常,也能关机,插上显卡就挡05了,且复位灯常亮,槽洗过,供电正常,阻值也正常,没思路了???

网友:
换一个AGP槽。

网友:
支持!怀疑是槽短路了。
引用 网友A:

阻值正常还会短路?

网友:
显卡是不是好的,在别的机上有没有试过?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我怀疑北桥空焊,或者北桥不良。

网友:
如果北桥空焊..你试试用力按.开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