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BGA的问题

楼主(2009-09-26):
像北桥哪样带陶瓷的BGA,怎样防止核心部分不被温度过高,给烤坏?

网友:
用锡纸把陶瓷部分包起来

网友:
想问一下,贴几层才合适?

网友:
都说用锡纸  从哪里可以买到呀? 问个幼稚点的问题  烟盒里面的锡箔纸可以用吗?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希望高手能给个更详细点的解释,谢谢了
顺便问一下,下面这张照片拍的北桥芯片是不是陶瓷封装的

网友:
基地买的到,烟合里面的可以,就是很不方面,效果也不好

网友:
果然是烟盒里的也可以,哈哈,看来抽烟也有好处呀

网友:
一般用PCB板小小的,我是这样用的,

网友:
能不能把使用方法讲得详细一点,谢谢,体格幼稚的问题!见笑了。

网友:
香烟里面的没有粘性.有专门的铝薄胶布卖,一卷5元

网友:
找个废屏,它的里面有,或者到超市买冰箱用的什么薄纸

网友:
到卖制冷配件店去就有得卖了,和透明胶差不多大要16大洋。

网友:
LS..说的..那个锡纸...我公司是.用来保护..桥..周围的元器件的..例如电容之类的.不知道别的公司是不是...
而你..所说的..那个硅芯片..我们公司是用高温胶带..保护的....这是基地的.淘宝店图..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ee03c662fccc710246

网友:
今天又搞了个这样的桥,一层锡纸不太放心,我粘了两层,土炮BGA就不讲温度了,桥能碰一下归位的时候,我就索性再等上个几秒,看看到底还坏不坏,断电,测量对地电阻,倒 ,0.01  完了,等冷却了再测,嘿嘿,好象没问题,一切正常呀,上电确认一切正常,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