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跑50。C1

楼主(2009-09-26):
心在飞翔老师:我一同冠945主板,跑50。C1,我测内存的总线电压3。3伏,正常,时钟正常,供电正常,AD线的对地阻值正常,北桥的供电1。22和3。3二个电压正常,压北桥也是这样。
主板

网友:
电压正常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
如果刷bios不行的话就把桥烤烤

网友:
有时电源质量不好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内存是新的。电源也是新的
内存的4个槽都试了

网友:
都好的话,要不就NB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