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715b维修过程

楼主(2009-09-26):
症状:开机屏幕亮一下就黑屏,屏幕有点暗。怀疑高压部分或灯管。先用灯管测试,先测前一组灯管,灯管闪一下就灭了,再测后一组灯管,灯管不亮。确定这一组的高压有问题。把这一组的C5706拆下测试,其中一个被击穿。因为手上没有C5706,用C5707代换,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你还有个小小的问题被遗漏了
你应该把它们之间的电容换了以保证你的修复率和后期的效果
不然  某天  他会再来

网友:
5707可以代5706的,他们中间还有一个电容。你把也换了,我今天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没换,结果试机试了几分钟就出问题拉,。害的我又从新拆开把哪个换了下来,结果就一切正常了,,呵呵…………

网友:
和benq的毛病一樣,都是5707和电容

网友(2009-12-29):
多大的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