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迈拓80G电路图

楼主(2009-09-26):
有块硬盘80G板子烧坏了 看不清楚板子烧毁的元 求电路图

网友:
没听说迈拓80G和希捷80G的电路是一模一样的啊  你这迈拓的标志不会是后来贴的吧
  你烧的地方是个2极管 那防止电源插错用的  随便找个旧硬盘上拆个焊上去就行

网友:
哪个二极管可以不要

网友:
迈拓希捷本来就是一个厂子出的

网友:
楼主这个盘就是ST的9代,只不过换了个贴纸而已,这是希捷收购迈拓后,慢慢吞食它原有品牌和技术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