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G33主板要用什麼樣的CPU才能點亮。。

楼主(2009-09-26):
現在手上有塊富士康的G33主板,主板是幫ACER代工生產的,要用什麼樣的CPU才能點亮。。

現在用PD630和 CD 的CPU都點不亮,不知道是主板壞了還是CPU低了。

是不是要45nm 的CPU才能點起來。

网友:
先上个假负载测下各种电压时钟复位吧,排除主板问题再说

网友:
在775的負載上沒有 復位 這個測試點, 負載上的電壓和時鐘正常。。

我還可以在哪個點可以測到這個主板復位是否正常呢??

是小8腳可以直接插拔的BIOS芯片,這個BIOS上現在沒有測到復位信號,應該是第個針腳是復位呢?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一定要雙核心的CPU才能點亮G33的主板。。

网友:
800M的CPU应该能点亮,C440/E2210/E5200等
PD630应该可以

网友:
P31 G31 G33 P45 等等以上的主板都要Core架构的CPU 才能用的,最低也要单核E420。65nm也可以用。这个应该跟CPU供电的VRM模块版本有关。

网友:
g33 ,p31 35 ,总线最低800,不支持外频为133的CD,如CD 331,336,支持酷睿全系列,也支持外频为200的老P4,PD

网友:

P31 G31 G33 P45 等等以上的主板都要Core架构的CPU 才能用的,最低也要单核E420。65nm也可以用。这个应该跟CPU供电的VRM模块版本有关。
引用 网友A:

這位兄弟說的對,隻有Core架构的CPU 才能點亮,PD930、PD630 都不行,CD就更不行了。。

网友:
版主進來看一下,我的問題已經解決了,想编辑一下1樓的內容,把 “求助中” 改為 “已解決 ”就可以了。。。

我怎麼改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