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误差问题

楼主(2009-09-26):
vc890c+刚买的时候误差很小很小,不到一年,测5v表上显示6.3v   ,测12v显15v,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难道我这表就以扔了吗?

网友:
电池电压不够也显示误差。

网友:
更换测量电压一路中的电阻,试试看误差增大还是减小?然后增加或减小阻值。到准确为止,最好用可变电阻调试。

网友:
数字万用表,电池电压不够,测试数字偏大,指针万用表,电池电压不够,测试数据偏小
楼上的,你的表可以扔了,最好扔来砸我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