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 不加电奇怪问题

楼主(2009-09-26):
一联想品牌机上的主板,,精英的板子K8M800-M3,不加电,,,,测了ATX电源接口各电阻发现-12V供电端对地电阻0。。。有没有高手知道-12V电压是供什么设备供电的啊,,,声卡??本人新手,高手莫笑啊!!
主板
联想

网友:
12V电压是cpu供电,你要多潜水!

网友:
—12V 一般现在没有需要这个电压的 串口IC 和 拓展PCI 还是AGP上看到过,不好意思只知道这些。
好像原来的ISA内存有过-5V电压···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还没搞清楚,你是光测电源还是测主板的12V,主板又有12v专项供电的。

网友:
各位老大,注意看啊,是-12V,不是12V啊,。,负12V -12V是主板供电接口上的,ATX24针那个蓝色的线(不是电源问题我没插电源测的哦)

网友:
看下有没有IT8282M 那个容易坏

网友:
没有8282M,。,,上it8705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