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10不引导求助

楼主(2009-09-26):
收到一台E310机子,故障是显示LOGO后本该引导系统的,但只有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动(并不是死机,键盘可以动的),试过从光驱启动也是一样的,此机是ATI IGP 340M的北桥,ALI M1535+的南桥,量阻抗和电压无明显异常,唯待机电流偏大0。22,身边无好板对比,想请教修过此板的师付帮我断定下最可能是哪有问题?已刷过BIOS,个人感觉可能是ALI M1536,请各位师付指教!!

网友:
我顶起,谢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没人帮我,难道RP太差,55555

网友:
你哪个电流偏大,但是已亮了呀,用PE能引导吗

网友:
此帖要火,前排就位,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