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8脚的,型号4800B可以4800代换吗

楼主(2009-09-26):
http://www.ic37.com/
http://www.icpdf.com/
输入4800B都找不到PDF的资料??
资料

网友:
给你一个

网友:
4800B的,不是4800

网友:
没什么不同的, 参数和管脚都一样

网友:
可以找换吗?

网友:
我测到左边三个脚相通,右边也有三个脚相通,跟图上写的不一样

网友:
那应该是一种单场管,看看是那个公司出品的。上个图,帮你看看,或把芯片上所有字符和数字都传上来

网友:
帮人帮到底。最后一个

网友:
可以的 我都是这样替换的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