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内存地址问题

楼主(2009-09-26):
一块845主板当A7,测内存主供电是2.51V正常,时钟电压1.25V正常,系统总线电压3.31V正常,数据线电压2.65V,重新加电有时是1.02V不正常,电压不是跳变的,正常电压应为1.25左右,数据线对地打阻是494-496欧之间正常。数据线电压我没搞清楚是怎么来的,是从北桥里出来经过排阻到内存的地址线,还是由内存供电分压出来的,上图看看,怎么维修呢?

网友:
你所谓的数据线电压是什么?应该是上拉电压吧?!正常为主供电的一半,1.25V!!!你重点查下这个电压的产生电路!

网友:
嘿嘿!不正常的时候怎么不查下2.6V是不是变2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说的数据电压是指内存上的数据地址线电压。

网友:
从你标注的内存供电的15N03来看,明显是有问题的,正常时D为3.3v  S为2.5v  G为5v.你换个15N03试试。

网友:
这个烂板修过内存部分全换了还是不稳定最后换板了,估计北桥有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COMS跳一下线。。还不行刷一下BIOS。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_^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下专题讨论贴:A7故障的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1-1.html

网友:
LZ这块板我修过,就像5楼讲的那样内存供电管

网友:
是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