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865PAP插显卡问题

楼主(2009-09-26):
斯巴达克865PAP插上显卡能点亮第一幅画面,然后就黑屏一路跑完代码到FF.各位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或者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试过了,用打阻卡打过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没人回答

网友:
你换个内存看下啊!放下电啊!

网友:
bios也刷过